在有刷电机上的电容 通常焊多少个?

楼主(2011-12-25):
为什么有些遥控车是1个 但是有些遥控船是3个呢?虽然我知道是用来防止电刷火花的,但是焊1个和3个的区别是在哪里?

网友:
两个103电容就够了

看来这船坛子的辉煌已经过去,如今是水平青黄不接,高手都消失了。

越来越冷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些遥控车是1个 但是有些遥控船是3个呢?虽然我知道是用来防止电刷火花的,但是焊1个和3个的区别是在哪里?

有刷马达的电极上,焊接了三个消火花电容是正确的处理方法,抗干扰效果最好。
三个的接法是:两个电极分别与外壳各焊接一个、剩下的一个电容焊接在两个电极之间。
只焊接了一个电容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虽不能说没有抗干扰作用,只是效果是最差的。
当然啦!焊接了两个的,比一个的好、比三个的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最近也在研究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高手不是新手来的呢?

网友:
给你图纸

两端焊在电机电极,中间点接电机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