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碰到奇怪事

楼主(2011-12-25):
今日外出GL450C 连接电池后 滴滴滴滴 响个不停 推油门大桨不转 其他舵机工作正常 不明原因?

网友:
油门反向

楼主:
不会吧 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反向了呢

网友:
油门可能没有校好

网友:
是不是控的哪个开关给碰开了的报警

楼主:
开关肯定没问题 是不是和当时室外气温太低有关系?

网友:
误碰3D开关了吧

网友:
油门行程出问题了吧

网友:
油门微调高了吧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
这种没头没脑的神仙也没法回答!

网友:
电调没收到接收机信号!

楼主:
发射机 接收机 正常 接通电池后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响 声音和节奏就像平时接通时响的那几声
各通道舵机工作正常 陀螺仪正常 能锁尾 移动尾巴 有正确反应 油门行程之前没问题啊 还能自己发生变化吗?

网友:
油门没到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机 接收机 正常 接通电池后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滴 响 声音和节奏就像平时接通时响的那几声
各通道舵机工作正常 陀螺仪正常 能锁尾 移动尾巴 有正确反应 油门行程之前没问题啊 还能自己发生变化吗?

网友:
不会是开了3d或者开了油门hold。。。

或者。。。自检时间变长了吧。。。

网友:
遇见过油门行程自己变化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