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450用mg90s够用吗

楼主(2011-12-25):
有必要买mg90吗,顺便问下90s有不好的地方吗,有愿意指导我的也可以加q聊297224197

网友A:
新手可以用 个人觉得450舵机大概这几款 mg90s 260mg ds95

网友B:
够用了,90比90s力量大一点,但也贵些

网友C:
个人不建议用 我买了4个MG90S,根本就没飞上天,大浆不转打舵一切正常,大浆转起来就开始抖了,换了别的舵机才好。新的4个扔在一边!!!

网友D:
用90吧,比较耐炸,一至性稍差,新手够用了,可以助你过度正倒飞悬停了。

网友E(2013-12-06):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F:
还是用别的吧,直升机上的东西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一分价钱一分货,我第一次飞直升机用的就是这个,飞了大概20个起落舵机就挂了一个,炸鸡损失3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