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伟力的911是不是必须把十字盘调成水平啊?

楼主(2011-12-25):
请问伟力的911是不是必须把十字盘调成水平啊?我的飞机老是往左边跑偏

网友:
我也是刚玩伟力911,和你一样,起飞往左偏飞,飞起后就不偏了

网友:
我的伟力911在空中老是画圆飞,求解

网友:
可能是你上电池的时候没有吧飞机放在一个平稳的地方 你试试把飞机放在一个比较平的地方在上电池

网友:
貌似通病啊,我也是画圈,很烦
训练起来很难,连对尾飞都不好飞

楼主:
刚练习了会,对尾没问题了,就是飞起来,左右老是分不太准确

网友:
单桨机起飞时左偏是正常的。

网友:
画圆的原因多种多样,调一下电池位置,看旋翼是不是太弯了(炸多了就弯了)。最后最惨的可能,主轴弯了。

网友(2013-01-19):
把十字盘的长球头,链接上拉杆,不用短的,就不画圈了。我的是这样。

网友:
任何直升机的十字盘都是要水平的,另外,对频的时候请将飞机放置在水平的地面上,接通电源以后不要移动飞机,直至对频完成,小机受地面效应影响较大,起飞时往往左偏,所以起飞时应打右副翼,飞机离地后副翼摇杆回中,即可平稳起飞!

网友A:
911的十字盘不用水平,左面跑调长点侧飞拉杆就行

网友(2013-03-04):
据说  单桨jiji  起飞偏左一点 是正常的..

网友:
亚拓100有起飞修正

网友:
我的911,尾电机轴弯了,正好有个6MM的电机换上去,狂画圈在地上,尾桨没装反,什么原因,有人解答下么

网友:
转 陈伯 以前发过的内容。
================
(1)   先把控上所有微调回中后再起飞对尾悬停,留意和記住所须调整的前后左右推杆位置。

(2)   拆离头壳,由尾向前看,左边的舵机连杆是控制左右侧飞,右边的是前后。

(3)   左连杆旋入(缩短)可调向左,旋出(拉长)可调向右。
        右连杆旋入可调向前,旋出可调向后。
        依据每次再试飞的偏差把飞机的悬停偏向渐渐调至最少。

(4)   先不上头壳把机体调至可长时间脱控悬停后,再上壳(重心有改变)微调。
========

感谢陈伯。他的很多经验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我玩911一年多了,起飞的时候受地效影响会左偏,然后升空之后微调一下,微调还不行就调舵臂,然后再重心微调

网友:
看了众位的回帖,不知道心里什么滋味。。。

单桨机起飞向左横飞是正常现象,起飞块离地时捎给右舵,打舵熟练后即可做到垂直起飞;

伟力v911画圈问题,在群内已经得到解决;

解决办法:原因是因为平衡杆固定螺栓太松或者太紧,太松会产生虚位,一般都为太松,太紧平衡杆转动不畅也会影响锤子机的稳定;

要在不影响平衡杆活动的前提下,尽量拧紧即可;

网友:
这里给各位新手介绍一个新手入魔航模网站

里面内容各位看看就知道了

航模加油站

站里有我的群,欢迎新人前来入魔!

网友B(2013-05-10):
在潜水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