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伟力的911是不是必须把十字盘调成水平啊?

楼主(2011-12-25):
请问伟力的911是不是必须把十字盘调成水平啊?我的老是往左边跑偏

网友A:
四通小机器不用管十字盘,向左偏在控上往右微调就行了

网友B:
应该没什么影响吧,我也不懂,但是我的也是有点斜,不过没影响,你跑偏可能是你上电池的时候没有让飞机保持水平静止!(我刚开始也是跑偏,后来上电池的时候,把电池插上后迅速把飞机放到平稳的地方,等红色的灯闪完后再动飞机)

网友C:
理论上,水平应该是最佳状态吧

网友D(2012-08-08):
事实上飞机调稳了之后,倾斜盘不是水平的,因为911主轴不是竖直的,而且重心也不在主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