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奇怪现象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1-12-25):
前天飞KASAMA发现的,在连续左右大尾舵打到底以后CGY的放大器屏幕上就出现如下显示,请问是否有高手可以解释。

网友:
701上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同求解

网友:
没注意过

网友:
哎!

手动尾舵中立点归零。
是正常的。这是FUTABA的特点。

网友:
说明书写有:
在1s时间内连续打舵3次以上,舵机回到中立位置
用来给你检查中立是否正确用的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是*************一排
是检查十字盘中立的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