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直升机载重的问题

楼主(2011-12-25):
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几百元,600元以下吧,哪种型号的直升机载重量比较大?我想用直升机带个 100多克的东西,最重200克吧。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直升机?我以前看好ESKY v2 主旋翼直径680mm的机子,但是老板说不适合我我的。顺便问一下,是不是直升机的主旋翼直径越大,直升机的载重能力就越大?      共轴双桨的直升机的载重怎么样?用双370马达的那种,如下图。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一两百克的话随便买个稍微大点的四通机都行了吧。。。比如美嘉欣f28,才18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两百克的话随便买个稍微大点的四通机都行了吧。。。比如美嘉欣f28,才180块。。。

你确定?呵呵

楼主:
谢谢给我高手的回复,让我在迷惘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网友:
稍大一点的4通共轴双浆基本没问题

网友:
 稍大一点的共轴双桨玩具没问题
LZ指的200克的东西是手机吧, 炸下来可不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卡片机或者是GPS 吧,或者是一个无线视频转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