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伟力V911的盆友们帮帮忙

楼主(2011-12-25):
想入手一台V911,实在便宜。不知道他能用T7的控不,我T7控闲的蛋疼

网友:
自带的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用TDF对频吗

网友B:
不能用天七。

我也有一个问题,今天放飞V911不幸被一阵风吹到河里去了,因为没有及时收控在水里还在扑腾。捞起后晾干还可以飞,但是严重的偏向左边,控的微调不管用。之前在室内可以轻松悬停的,现在变得很难了。不加油门时检查舵机行程是好的,请问还有什么地方可能有问题?

注,飞了100起落左右,之前上过树掉过泥坑水坑炸掉过平衡杆,都没影响飞行能力,现在是不是有什么部件老化了?

网友:
汗,在河边玩啊,湿了

网友:
换主板可解决问题。

网友C:
估计是十字盘脱了,按进去OK

网友:
呵呵帮顶,我也刚玩911新手一个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天七。

我也有一个问题,今天放飞V911不幸被一阵风吹到河里去了,因为没有及时收控在水里还在扑腾。捞起后晾干还可以飞,但是严重的偏向左边,控的微调不管用。之前在室内可以轻松悬停的,现在变得很难了。 ...

检查旋翼头的机械结构,哪个地方松掉了导致拉杆作用不到旋翼头控制翼面

楼主:
都没人理我的问题,哈哈。那我还得买控。天7继续闲的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十字盘脱了,按进去OK

谢谢。可能是十字盘有些卡,按进去后好了,今天炸鸡把电线炸断了,搭上继续飞。

网友:
这么耐折腾哎。。。伟力◑▂◑

网友:
用不了的,要是能换我着换3810了。原厂控飞着超级没手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