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給大虾们的一封信。做只小灰机

楼主(2011-12-25):
亲爱的大虾们:
  首先,请问你们常说的7mm电机是指直径还是电机的长度?
  此外,电磁舵的尺寸又是指什么?请以7mm为例解析一下。是内径?外径?该是高?
  同样地,减速组的规格又是指什么?以7mm为例。我觉得是应该用齿数比或分度圆直径比吧。
  手上有个直径6mm,长14和一个直径4,长7的电机个一个,想问各配什么桨,电调和接发设备又怎么解决?
  劳烦各位大虾帮忙。
     此致
敬礼
                                       无名小卒

网友:
顶帖子的格式

网友:
1、7mm空心杯是指电机直径
2、电磁舵的尺寸通常是指电磁线圈的外径。7mm电磁舵即以7mm外径的电磁线圈制作的电磁舵。
3、减速组的规格通常按所用的电机来分类。7mm为例常见的减速比是4:1
4、直径6mm,长14mm的是6*14mm空杯,即通常所说的6mm空心杯。直径4mm,长7mm的电机即通常所说的4mm空心杯。
5、6mm空心杯直驱的话,可以配45-46mm桨;4mm空心杯直驱一般配32mm左右的桨。用减速组的话,按不同的减速比,配合不同大小的桨。
6、电调和接收可以用玩具飞机上的拆机设备,也可以购买超微的航模设备,目前在淘宝上都可以买到。

网友:
楼上 的,很专业!

楼主:
谢谢4楼的详解,这样离成功又迈进一大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样7mm的电机也有磁性强弱之分别,好的电机用铁性物质接近,有很强的磁力作用。这种电机效率高。反之则低,使用时要注意鉴别。

楼主:
标题

我的4mm手机震动电机居然没磁性,顺带问一句,6mm电机可以做多重的机?电调要几安的?

网友:
4楼,
技术高,
人品好。
有问必答,
讲解到位。
俺多次受益。
谢谢。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