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仙们能否帮小弟推荐款美国手的控呀

楼主(2011-12-25):
RT
听说控不能太差,否则以后还得换,所以请推荐
中端??
中高端??
高端??
谢谢啦

我是新人,想飞油机 - -||||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LZ

网友:
只要预算够,往贵了买就行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油机

网友A:
一般模型的遥控器(玩具的不算),都有四个模式可以调整的,可能因销售的地区不同,在出厂时,设置了不同遥杆控制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原生一说,但在模友的手中,改一下模式,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与原生的控制模式没有区别!不要纠结于什么手,关键是用好自己的双手!: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模型的遥控器(玩具的不算),都有四个模式可以调整的,可能因销售的地区不同,在出厂时,设置了不同遥杆控制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原生一说,但在模友的手中,改一下模式,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与原生的控制模 ...

JR X9303,X9503,XP9303
Spektrum DX7,DX7SE
均不可以換手,必須購買時確定Mode1(日本)或Mode2(美國)
据我所知,這幾款控沒有Mode3和Mode4。

楼主:
这样啊,谢谢,其实我也是准备先从450开始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