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5HZ发动机后面的菊花屁眼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1-12-25):
如题,很性感的菊花  ,就是不知道用来插什么的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fb63bc0-2f11-11e1-948d-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以后装定速探头?或者装电热藕?

网友A:
塞Futaba新的定速器探頭用的

网友:
Futaba新的定速器探頭那里能买到  怎样安装

网友:
好形像的比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塞Futaba新的定速器探頭用的
学习了,谢谢铁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Futaba新的定速器探頭用的

没想到这个帖子还惊动铁汉兄了,多谢回复啊,想知道这种转速传感器哪里有卖?是什么原理?我猜是不是感应曲轴和连杆那个连接的部分的,因为曲轴没转一圈那个接头就经过一次,这样转一圈就产生一个脉冲,用单片机一定的时间内数这个脉冲的个数,就能得到转速了,问题是一直没想明白用的是什么转速传感器?涡流式?光电式?磁阻式?我想光电式的应该不太可能,因为那个空是堵住的。请解答
还有就是,既然风扇上已经有转速传感器(磁铁)了,为什么还要到发动机上加一个呢?是不是装了这种Futaba新的定速器探頭后,风扇上就不需要装探头了?

网友B:
典型的霍尔元件啦,全名叫“霍尔式曲轴位置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霍尔元件啦,全名叫“霍尔式曲轴位置传感器”

不是霍尔吧,霍尔传感器应该有磁铁才能工作啊,曲轴上面没有磁铁吧?

网友:
是霍爾的一種,之所以在那個位置,因為整個發動機,只有軸承跟曲軸是鋼鐵做的,對磁鐵有反應,當曲軸轉到那位置時,感應器的磁力會感應,進而計算。

Spektrum也有這樣的定速探頭。

楼主:
就是说传感器里面是带磁铁的霍尔元件?学习了,还真没听说过这种东西,多谢铁汉指点。一定要买个这玩意研究一下,请明示哪里能买到这种探头。

楼主:
好像汽车的ecu也是用这种曲轴位置传感器吧

网友:
這感應器長這樣

网友:
Futaba原廠就有出了,去訂就是了

网友:
目前买不到的话可以用SPEKTRUM AR7100R的探头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