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飞控为什么不支持普通固定翼飞机?

楼主(2011-12-26):
ff飞控采用三轴数字陀螺仪跟三轴数字加速度计,可以实现自稳,其性价比非常高,但为什么只支持4轴,而不支持普通固定翼飞机?
玩普通固定翼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如果ff飞控能支持普通固定翼,其销量一定还会增加的,特别是新人,非常需要这个功能,改变固件代码应该也不复杂。
ps:因固定翼可不要飞控来控制第四通道,接收机的第四通道输出可不接飞控,直接接到垂直尾翼舵机上,将飞控的第四通道输入也接到第三通道输入,这样就可利用加电时第四通道的信号(是否与第三通道信号一样)来进入普通固定翼模式,实现免调试。

网友A:
不是可以支持的吗?你找下论坛还有飞行视频的

网友B:
据我的了解能比较完美的支持普通固定翼的四轴飞控只有N6

但现在看都在玩自稳的,没飞过也不知道自稳是什么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支持的吗?你找下论坛还有飞行视频的

只看到过KK飞控有固定翼模式,FF飞控似乎是新出的,还真的没有看到有固定翼模式,淘宝上的介绍也没有。
要是能有固定翼模式就太好了,我有一个朋友(快80岁了,忘年交),学固定翼进展非常缓慢,希望这个飞控能帮帮他。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可是个好消息,迫切希望进度能再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的了解能比较完美的支持普通固定翼的四轴飞控只有N6

但现在看都在玩自稳的,没飞过也不知道自稳是什么味道。

kk飞控的固定翼模式不是很理想,N6没有飞过,没有发言权,听说不错。
H飞控的自稳模式(平衡模式)不错,可以自动纠正飞机俯仰角度和侧滚角度(松开遥控器摇杆,飞机会自动恢复平飞状态),很适合上了年纪的模友,不过这个飞控除了自稳模式,还有许多其它功能,需要配合图传等进行调整参数。

网友(2012-03-17):
好像输出频率不同 给电调的信号和舵机不一样 我试过把ff输出插上舵机 结果舵机疯了 哈哈 还是建议买固定翼专用的飞控吧 我的ff现在专职飞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