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个控,请帮忙看看哪个合适一些

楼主(2011-12-26):
看中了XG7、T6j和DX6i三种,比较看好XG7,在TB上XG7价格从1400到2000都有,怎么会差别这么大呢?是行水差别还是翻新的呢?1400的可以买吗?据说这几种的接收都不便宜,那么接收机有替换方案吗?我飞直机,第七通道在直机上一般是用来干什么呀?呵呵,不好意思呀,每次都是一堆不争气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T6j和DX6i的接收稍微便宜一点吧

网友:
1. DX6i的接收机价钱你难以想象,25块一个;
2. JR控的第七通道是陀螺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7,就是接收贵。。。
便宜的不带舵机,贵的带舵机,建议买不带舵机的。

那可以买1400左右的吗?不带舵机的差不多这个价吧?第七通道接陀螺仪感度,那可以和KDS820配合使用吗?

网友B:
上DX7S 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DX7S 才是正道

貌似有点贵…呃…没有那么多米…

网友:
KDS820陀螺仪当然带感度线,插在第七通道上就可以了。其实囊中羞涩的话可以考虑收个二手的DSX7 DSM2版本,用起来还不错,又有25块的便宜接收机可选。DX6i现在能买到的基本全是山寨品,不怎么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这也是个很不错的方案~我看看~~

网友:
DX7,DSX7(DSM2)
性價比最高的一代產品,可惜已成為歷史。。。

网友:
我觉得华科尔的2801pro也不错,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