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FPV系统介绍

楼主(2011-12-26):
首先感谢mx牛模王 同学得分享帖
传送门不太方便,我给这篇文章搬过来了,原文如下:
第一人称操控设备在航模上的运用

第一人称操控又称FPVFirst Person View
RPVRemotePerson View,缘自无线视频监控技术。FPV是国外最新流行起来的一种另类驾驶体验,驾驶者通过观看远程模型摄像头传回的实时影像进行操控,甚至起飞降落全过程不须看模型一眼,象开真飞机一样,给玩家带来非常真实的虚拟驾驶感受。美国影片中经常出现此类镜头,图12中的设备就能组成一套《小鬼当家》中出现过的超视距遥控车。

图1

图2

典型的FPV设备由摄像头,发射机,接受机,显示屏及电池构成,国外成品套材如FPV200由视频AV输出线,高灵敏2.4G接收机, 200mW2.4G发射器,电池,摄像头等組成。图3

图3

4是另一套1.2G500mW的设备

图4

有些如10~50mW小发射功率的往往把摄像和发射模块做为一体,模型端更为小巧但视频传输距离更近。
摄像头是驾驶者在飞机上的眼睛,负责将视觉影像变为视频信号传给发射机,主要参数有传感器类型(ccd/cmos),感光元件尺寸(1/4``1/3``),制式(PAL/NTSC),最低照度(Lux),电源要求,功耗,水平清晰度, 信噪比,尺寸净重等图5678910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10是为了减重外壳拆去后的摄像头,另外大多数摄像头是不带音频采集的,可以自行选用音频采集部件图11,就能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和风的声音了。

图11

选择摄像头大致遵循以下几点,感光元件最好选用ccd的,1/3’’1/4’’要好,最低照度要低,信噪比要高,水平清晰度要高,制式要和视频监控端所支持的制式相匹配。
发射接收设备负责将视频信号远距离传输,建议选用小型发射器,图12,13,14,15分别是10mW200mW500mW1000mW的小型发射器,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161718是接收机,参数主要有2个,功率和频段,功率从10mW3W不等,频率分900MHz1.2GHz2.4GHz三段,每段又有若干频点,同一频段的发射机接收机调至同一频点,在一定距离内,就能进行视频音频传输

图16

图17

图18

显示器可以采用任何带VIDEO IN(视频输入)功能的显示器如电视机、车载显示器、mp4或视频眼镜,用信号线将接收机输出的视频图像信号直接接到AV输入端子的VIDEO IN端子即可在视频显示器上显示清晰稳定的图像,也能通过视频转换卡输入到VGA显示器如笔记本。需要注意的是制式问题,有PALNTSC之分,也有全制式的,但不管怎样应与摄像头制式相匹配。视频眼镜图1920非常适合在户外强光下使用,如果配合后文提到的头部**更是如虎添翼。

图19

图20

Head tracker头部运动感应器图2122FPV的又一项厉器,体验实时的3D视角,只需移动头部就可以控制摄像头俯仰偏航角度。它的原理是测量Head Tracker和地磁场的相对偏角,一旦发现有相对位移,就形成一串PPM信号通过教练口发射给模型,驱动摄像头的俯仰偏航舵机。此外红外感应的head tracker也即将上市。

图21

图22

安装方式是感应块固定在视频眼镜或帽子上,另一端接遥控设备,例如图21,图22中的方口接FUTABA遥控器教练口。初始化时须通过内部“哔哔”声判断是否对准地磁北极,具体操作可参阅厂方说明。
摄像头的俯仰偏航可以非常简易地用两个舵机实现图23,占用遥控设备两通道,

图23

此系统称为pan&tilt系统即偏航俯仰系统,可进一步改装成极限角度更大如180°的伺服机构,可看到机尾,实现360°全方位视角。
Head tracker加上pan&tilt系统弥补了微型摄像机视角不足问题,配合视频眼镜能使驾驶者更大角度、更自由地观察周围的一切,而不用改变航向,另一大好处可以监视飞机自身状况,例如观察某些双侧发动机的运行情况,它可以说是驾驶员的脖子,没了它虽然也能开,但就好比脖子上绑了个石膏在开飞机。
FPV电源分机上电源和地面电源两部分,机上发射机和摄像头一般共用DC12VDC5V,尽量不要和机上动力遥控设备共用,以免干扰,可选择锂电或镍氢镍镉。地面接收机和显示器可以用DC12V的多种电源。
FPV只是打开了一扇窗,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把真飞机上的很多功能搬上了天,笔者见过用小的真空压力表和指南球做的高度计水平仪仪表盘,小巧实用,平添许多乐趣。FPV也可以进行航拍,但建议利用直升机和可遥控云台DV设备更好地拍摄。因为FPV主要是用来驾驶的,成像再好与DV的拍摄效果还是有很大差距。图24

楼主:
图24

FPV理论上可以装在任何机型上,取决于飞机大小和FPV设备大小,如果遥控设备是2.4G的话,建议不要使用2.4G频段的发射接收机,可能会形成干扰。另外在我国手机使用GSM900MHz频段,所以900MHz最好也要回避。传输距离大致为开阔无障碍处发射机1mW1米,例如0.7W的发射机大约700米,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与环境复杂程度有关。另外有时只要改变一下天线的角度或位置就能很好地改善传输质量,这对于运动速度不是很大但位置频繁变换的飞机来说是个好消息。当然要改善传输距离和质量也是可以的,比如通过加装高增益定向天线图25、多目天线图26或做成图27的双接收增强装置达到提高传输距离的目的。但不能一味追求高增益,要选择适合本频段的增益方式,适合模型运动特点的增益方式,并将模型控制在有效增益区内,不然会起适得其反的作用。

图25

图26

图27

FPV在飞机上安装很方便,安装时将天线垂直地面,发射机做好散热通风,尽量安置在重心处,不要靠振动源也不要与机上其他大电流的电子设备距离太近,图2829是一架国外FPV机型

图28

图29

透明座舱盖有效降低风阻并保护设备增加玲珑感。
30的安装就比图31好多了

图30

图31

FPV的玩法可谓丰富多彩,想像一下操纵模型飞机出入云端与百鸟齐飞的感觉;或让飞机穿梭于树梢间,贴地飞行的快感;或是晚上飞行,万家灯火的感觉;甚或进行空战,壮志凌云的感觉。总之一句话,FPV将带你走入令人惊异的真实和临场感观世界。当然,这里提醒下,在欧美某些国家是禁止模型在城市街道和高楼群中飞行的,因为考虑模型可能会分散行车者注意力造成事故,也不应将模型飞得太高,威胁民航安全。

网友:
 非常专业,系统

网友:
玩的就是专业 玩的就是复杂  永无止境

网友:
好貼子,要是能把上列器材的型號也給出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