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帮帮菜鸟 突然JJ不锁尾了

楼主(2011-12-26):
尾桨皮带松 紧了一下,然后到飞场发现通电JJ自检后却不锁尾,尾桨只转,陀螺灯也亮晃动机尾没反应。想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什么鸡鸡都不知道,谁能帮到你?

网友B:
LS说的对

网友C:
LS的LS所言极是,最近全是这种无厘头的帖子,什么信息也不提供就要答 案

网友D:
舵机挂了

网友E:
最近全是这种无厘头的帖子,什么信息也不提供就要答 案

楼主:
对不起,我是新手所以有很多的不明白请各路大侠见谅,我的飞机是那种飞越450的直升机,尾桨是皮带传动的。

楼主:
舵机不应该有问题,JJ自检的时候它的动作都正常然后就不再有螺距上的 变化了。

网友F:
如果是gy650陀螺仪就不奇怪了,遇到这种情况没任何办法,拔电等着,半小时后再接上就好了。如果不行,再等。还不行就别飞了,第二天准好,真的,就是这样,我的gy650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G:
舵机线插陀螺仪的没插紧,,,

楼主:
舵机线都从新插了一遍,怀疑就是11楼说的,可是昨天发现的今天还不行!

网友H:
先报所有配置才好提供参考答 案,估计陀螺仪有问题了,如果是GY650多上电几次,看看指示灯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