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空中自旋,求紧急避险方法】

楼主(2011-12-26):
昨天,一直服役的 450 PRO ,高空自旋。眼睁睁的看着重摔下来,变残骸,心痛啊。
空中自旋,是直机的致命故障。但是,飞多了,谁能保证自己的设备一定无问题呢。
大家有直机的空中急救方案吗?不像固定翼,可以慢慢漂下来。又不能装个降落伞打开,因为气流往下,而且容易卷到螺旋桨。

网友A:
熄火降落

网友B:
练习自旋。

网友C:
5分钟前 自旋炸鸡的飘过

网友D:
设置自旋降落模式,一旦出危险就切过去,就算不能完美自旋降落救机,至少可以将损失减到最小,因为飞机摔到地上的冲击远没有油门没归零导致的大桨抽地的冲击来的大。

楼主:
自旋降落模式???啥样的啊?空中自旋,可能是很多原因,基本上锁尾设备都不能操作了,何来这模式呢?

网友E:
我是马上收油归0,维持飞机水平,自旋下落

网友F:
修平,拉高,熄火。

网友G:
曾经因为450的皮带断了导致高速自旋,油门归零后小炸,损失一只大桨,横轴,脚架

网友H:
切熄火,然后尾巴自旋就会变慢了,再熄火着陆下来就好了~
看过高手们的视频,像Dominik、Nick Maxwell等,即便倒飞尾巴吃了草,依旧可以切熄火,倒飞自旋翻成正飞,熄火着陆把飞机救回来,心态真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I:
有一次试飞的时候尾舵L臂固定螺丝掉了,飞机空中自旋,都已经做好炸鸡的心理准备了,谁知道最后降落居然毫发无损

网友J:
估计要练习高速自旋熄火降落才行!

楼主:
问题是,一旦自旋,基本上都是高速自旋,很难修正了。熄火降落,可以考虑,但是要是自旋时,机身是倾斜的,就没法修正啊。

网友K:
练好熄火降落,失控自旋时,切到熄火,尾会停下来不自旋的。

网友L:
 自旋多练习才有一些帮助

网友M:
我曾经2此高空自旋,450,500各一次,只要不是死舵,马上切熄火,拉平飞机,给点负螺距,落地瞬间给正螺距,损失几乎没有。

网友N:
都自旋了,不管你能不能救都应该切熄火,难道你希望高速自旋的JJ变成血滴子?

网友O:
自旋就切熄火,能翻就翻过来,翻不过来就摔(最好在草地上玩,水泥地就不敢说了) ,把损失降到最低。尤其是低空出现,除了炸鸡没别的法。 牛逼不是吹的,是做出的

网友P:
有一定损失的。

网友Q:
 我也来凑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