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飞机扎进泥里的下场

楼主(2011-12-26):
因为没电,飞机本来头重,飞不回来了,一头扎进了泥里,当时,电池、电调、电机完全被水泡了,飞机拿出来的时候,舵抖的厉害,当时发现两个尾舵扫齿,电池测电正常,电调凉干,现在测试电调竟然是好的,我把电机拆开,用清水把电机里的泥冲干净,晾干,现在测试竟然电机有问题,电调接上电机,连自检声音都没反应,挺纳梦,电调带着电进了水,还正常,电机却有问题了

网友:
插秧插得好!

网友:
掉水里的话,应该在水里拔电然后泡一下再拿起来
水散热的,且一般都是拿出来就烧

网友:
种下一架飞机,收划一仓飞机.

网友:
 这个技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网友:
不会拔出飞机来机头上居然带着一条鱼吧 呵呵

网友:
板凳够冷静的啊

网友:
你这个是软泥,电机应该没什么问题,把香蕉头重新焊接下,实在不行重新绕线吧!
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拔电池,进水部分全部拆下来,电调剥皮,接收机拆壳,用酒精清洗(没有酒精自来水也可以),反复清洗干净,最后用吹风机吹干。
我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没有损失任何电子设备。
记得一定要确定吹干水分了再通电测试。

网友:
洗干净之前不要试图转它。我第一次买无刷电机那哥们就告诉我这个了。
里面都是泥,不转没事,转了就磨坏了

楼主:
经测试,电机好着,可能是第一次连电机的时候,接头没插好,当时电机全是泥,飞机拿上来以后,拔下电池,没敢动,等泥全干了,拿下电机,把电机拆开,用清水冲干净泥巴,凉干组装,现在试转正常,此次炸鸡损失12*6浆1只,1CM碳纤管1根,机头烂了,已补好,电调、电池、电机进水和泥都正常,两个尾舵扫齿

网友:
呵呵 我也这样插过田 不过我的飞机是尾推的 飞到树后面的田里看不见  所以插田了 呵呵

进水的电机还应注意检查一下电机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