蹦蹦跳跳的砂轮机

楼主(2011-12-26):
买了个碳化硅砂轮,准备磨断掉的钨钢铣刀,废物利用下。
装上后,一开机就满地跑,这是闹哪样啊

有没有简单做动平衡的办法啊?

网友:
为什么每次看帖都让我笑出声来呢?
这里的人简直太幽默了
正确答 案都有了,咱就不说了

网友:
抓住他抓住他!!!楼主你倒是抓住他呀,一会跑没影了,不然就断电处理

网友:
垃圾砂轮永远都修不出来,不但偏心还扭曲,

网友:
1.电机问题(转子轴变型很难搞)
2.夹具问题(不装沙轮装电机里画好位置点电机转着用手沙轮那里不行磨那里,有一定的效果,再不行就换)
3.沙轮问题(如果确定沙轮是好的那种就用修正笔修一下,差的沙轮再怎么修都不会达到好的效果的)
4.机座的问题(座死在重的东西上再振动的电机还是能用的)

网友:
这标题挺有意思,我的砂轮机换砂轮时不稳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6楼,一打就看到楼下在干吗了

那就把沙轮机换掉。

我也没办法打地脚螺丝。只有不用那些垃圾砂轮机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机必需打地脚螺丝!

我在6楼,一打就看到楼下在干吗了

网友:
用金刚石砂轮修整笔或砂轮整形刀修正就好了

网友:
装个方向盘就可以上路了

网友:
固定砂轮机

网友A:
砂轮机必需打地脚螺丝!

网友:
砂轮机一定要固定住的!因为新买的砂轮肯定是偏心的,运转起来离心力非常大,砂轮机自然满地跑,解决的办法就是把砂轮机用四个螺丝固定在稳定个架子上,最好做一个专用的。新砂轮装上去时,先让砂轮机空转5分钟左右,人要离开砂轮的正面,防止砂轮质量不好碎裂打到人。待砂轮没有质量问题时用金刚石笔(修砂轮用的),在运行的砂轮上左右移动,把砂轮修圆修平,砂轮的运行自然平稳了,而且噪音很低,更重要的是,砂轮机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了!希望不固定砂轮的同好一定把砂轮固定起来,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安全!切记切记!

网友:
那就是偏心了

网友:
活博型的砂轮机,干活还不忘跳踢踏舞。

网友:
砂轮下面价格橡胶垫

网友:
找一个棉布的坐垫,折叠几下,垫在砂轮机下面,砂轮机不用固定,基本上就不跳了,用过一段时间,砂轮自己也就找出平衡了。

网友:
满地跑~  想象这场面多热闹啊~ 羡慕~
砂轮机没有固定吗? 应该固定的.
买个洗石笔吧? 好多名字 天然金刚石修整笔   金刚笔 钻石修刀 洗石笔 金属笔 砂轮修整器工具
方便些.

网友:
哦,这我遇到过。这是因为两个砂轮质量不同 ,你换两个相同厂家的砂轮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