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舵机齿轮如何更换?

楼主(2011-12-26):
各位大侠请看,MKS DS545,就那么一个小齿轮不是金属的,就是它歇菜了。。。用了一点力想将大齿轮拔出来,以便更换新的,可是貌似很紧,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先把2,4级齿的固定轴拔下,2,4级齿拿走,想怎么换第一级齿都得啦!又不是第3级齿坏何必拆第5级齿,对电位器也不好!

楼主:
貌似第五级输出轴摔弯了,不拆不行了,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