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保姆 充电时候 嘀嘀响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1-12-26):
UN-A6+保姆 出问题了 充电的时候 嘀嘀的响个不停 有时候停下来5秒钟左右 又响起来 不过还可以正常充电啊 就是那 嘀嘀的响声 太吵人睡觉了 一般是晚上充 ,白天飞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设定充电截止电压4.2V 充电电流1.8A ,花牌
电池
是3S 2600mah 25C 。

网友A:
我的不加保姆,2块3S充,启动就隔几秒嘀嘀响。然后只充一块就没事
但2块电压在4.10左右的电池同时充有没事,不会响!!郁闷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的输入电压,是不是大电流充电导致端电压下降太大,低于充电器要求的范围了?

网友:
一般充电的时候不停的响,输出充电器的电压过低造成的,一定是你充电器的充电功率大于了电源的最大负载功率,造成电源产生压降了,如果是电脑电源,压降更厉害,电脑电源需要12V和5V负载均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