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能不能对焦并按下快门?

楼主(2011-12-26):
我搞了一个三轴
云台
,想问一下天地飞7的三段开关可不可以调节
舵机
行程大小,我想用来数码相机对焦并按下快门。

网友A:
好像没那个功能,一看题目,我还以为你把天七改成照相机了呢

网友B:
原理上是可以的,不知LZ用什么型号的相机,如果用外接快门线,记得其中一根线是对焦,一根是触发快门,还有一根是公共,用舵机控制行程按钮应该可以。

网友C:
需要一个电子开关,有卖的。

网友D:
把三段开关改了理论可以论坛上有人教怎么把假三段改成真三段,这样就能控制对焦和快门了

楼主:
我就是想实现对焦并按下快门这个动作,请问一下哪些控可以喃?

网友E:
如果你熟悉相機的成功合蕉時間,
比如 1秒一定合蕉成功,
用遙控控制陀機轉動,
轉動按下半下快門的轉動覆度,
一秒後合蕉成功,
把陀機轉動所有覆度導致全按下快門,
這樣可行嗎?

网友F:
用快门线+电子开关实现比较好

网友G:
装个快门舵机

网友:
Lz你把舵机连接到接收的第五通道就可以用天7那个旋钮来无极调整舵机行程了

网友H(2013-11-14):
我也是这样想的!同感10楼

网友I:
10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