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雅马哈发动机化油器疑问 已贴图

楼主(2011-12-26):
前些日子接触到了一款雅马哈的单杠4冲程汽油机(发电机用),看到这款发动机上的发动机有点独特,化油器上有个12VDC的微电机,不明白这是什么化油器? 特来询问大侠们!有机会去拍张图。

破手机拍的,请各位看客见谅!

网友:
发动机来发动机去的愣是没看明白。
发电机用的汽油机带调速器的,目的是稳定其转速。电动机可能是调速器的一部分,相当于油门舵机,也可能是控制风门的,得实际看了才能知道。
才单缸就配置这么豪华,有点强悍。

网友:
豪华么,淘宝搜一哈,哈是的

网友:
应该是加速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拼音打字就是容易出问题!是发电机上用的!

网友:
应该是怠速马达,这个在日本国内比较常见,这个发动机应该有电控部分。

网友:
电喷发动机。

网友:
玩过日本4大摩托车公司的多种大排车,yamaha的电控部分是最复杂的,机械部分和honda差不多比suzuki和川崎复杂
yamaha的很多大排车都有打开钥匙发动机部分像油泵泵油发出的吱吱声,不知道是不是类似楼主发的这个马达产生的声音

网友:
油门自动控制吧,我那台老发电机就是负载大了转速明显下降,然后有个机械式的连杆自动吧友们推上去了,稳定在一个输出值上,你这个应该是电子控制的!我只是猜测,一般发电机都有油门自动控制的吧

网友:
上面只看见12V,没看见MOTOR,是不是你自己想多了?其实就是一个电子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