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带负载的情况下(在空中),电压报警多少适合呢

楼主(2011-12-26):
如题,昨天设成3.7,一推全油直接就报警了,另外不知是否
电池
c数不够

网友A:
设3.4报警即可

网友B:
我也有个低电压报警的东西 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C:
3.5-3.6吧

网友D:
我的设置不了,有时也会猛一推油就报警

网友E:
市面卖的低压报警器好像是3.3还是3.2报警,电池放电能力不够的话单片电压掉的非常快,可以插个测电器推油试试

网友F:
设定3.3的路过

网友G:
貌似.3.3

网友H:
看你飞机,,如果是普通KT机 设置3.6-3.7 涵道机设置3.3-3.4

网友I:
同楼上
不是很暴力的练习机设高点,3.5-3.6
暴力点的可以设低点

网友J:
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