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关于大lama

楼主(2011-12-26):
我的大lama的A桨旋翼全部炸没了,听说玩具机的旋翼耐炸,用啥玩具机的旋翼代替大lama的A桨旋翼,大lama的旋翼太脆了,不耐炸的,求教高手解答,谢谢

照片

楼主:
技术太菜了,在家飞的A桨都炸没了,坛里没高手吗?还是不晓得回复

网友:
你的技术确实有点,我建议你上副厂最便宜的,那种桨比较薄,但韧性好,要么炸了没事,要么一炸就粉碎(主要是打到金属物体上)。炸多了有点弯。

网友:
我手头有近15套原装浆,需要的话pm我

网友:
教你个办法,在每个桨的前缘用纤维胶带包裹,保证耐炸,我就是这样弄得

网友:
我的改了美嘉欣T34的桨,买回来要把桨根磨薄了才放的进桨夹!我的是金属桨夹的!

网友:
唉,喇嘛都炸成这样,建议实在不行就退魔吧

网友:
试试粘下能不能用

网友:
飞机没有调好吧?共轴的调好了在电池电量足的时候是可以控脱手的。

网友:
还是得好好练练  刚开始就是容易炸浆  时间久了 买了很多浆  反而不炸了  炸别的配件 呵呵

网友:
大LAMA过时了.现在美嘉欣F39更强.

网友:
LZ,用纤维胶带把桨前沿稍微粘一下就不容易打坏了,胶带不用过长,只用粘前端三分之一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办法!不过,楼主需注意两点:1、粘贴上的胶带要相等,即胶带的长度和宽度需一致;2、粘贴在桨叶前缘的位置也得一致。
不然,会因粘贴量、粘贴位置的不同,破坏了动平衡,从而导致飞机在飞行时出现不应有的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