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又来了,各位别喷。纠结于10CG和T8FG。(只飞固定翼)

楼主(2011-12-26):
之前一直用国产2.4G的控.总体不错.现在想上50CC汽油3D机.也许是心理作用,实在不敢用国产的了.斟酌着换控.已选定FUTABA.现在纠结于10CG和T8FG.10C的瑕疵是微调容易失灵,摇杆无轴承,手感不太好.T8FG摇杆带轴承,软件先进,可以升级,瑕疵是样子太“玩具”,和"屏幕门"事件,触摸按键天冷迟钝,直机功能太过强大(可是我只飞固定翼).
纠结得头发都要白了,蛋疼了!救命啊~~~

网友:
如果真的这么烦恼,就不如学我一样,抛硬币来决定吧!
当初,我也是纠结也到底选T8还是A9,最后,还是由一块硬币决定,选择了A9,绝不后悔!

网友:
10C微调失灵了滴一滴酒精在微调按钮进去按几下就基本恢复, 10C摇杆无轴承也非常顺滑,根本分辨不出到底用没用轴承的。。。。推荐10C

网友:
10C刚入手,曾经也纠结,也是飞固定翼的,买自己喜欢的样子很重要。
毕竟功能都已经足够了,手感我是区分不出这2控的差异。

网友:
如果不想抓阄,就要学我师父一样,娶门正房,再包个二 奶,然后养个小三......

网友:
微调貌似软件内也可以设,可以不用按钮的。目前正在熟悉中...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

价钱相差400元左右我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
直接12Z、18MZ就不纠结了

楼主:
回楼上

缸中无米,囊中羞涩啊~

网友:
T8FG   12Z

网友:
还是10C吧,至少我用过8FG的那个触摸键和屏幕都没有10C爽

网友:
 用10CP的飘过..

网友:
飞固定,肯定10C,T8FG直机功能强大,但做工和10C差太多。
10C价格贵,功能在直机方面没T8FG强大,价格比T8FG贵这么多,FUTABA不是傻子,两控拆开看了就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怎么看都是T8FG SUPER啊
硬软件都新的啊
14动啊
可升级啊
你又不需要PCM,10C还有优势么?

网友:
我基本是一机一控!累得半死 不纠结,不换模型类型!

网友:
肯定8fg啊   外观叫超前不叫土  像山寨机那样的才叫土   现在设计趋势就是简约大方

楼主:
抓狂啊~~

看了楼上这么多热心前辈的意见,我更加纠结了~~~~~
看来真的需要抛硬币了~

网友:
好奇楼主为啥排除了JR呢…哈哈

网友:
肯定是8FG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都是T8FG SUPER啊
硬软件都新的啊
14动啊
可升级啊
你又不需要PCM,10C还有优势么?

那裏來的14動?9~14動要用S.Bus 吧??? S.Bus 的伺服機機錢一個呀??
TM D三個舵機錢買一個控

网友:
标题

可以2个接收串起来用14动

网友:
futaba 如果把8FG命名为14FG,就没那么多人纠结了。

网友:
我觉得LZ可以买TDF6C!便宜!

网友:
我以前也是纠结于这两个控,后来干脆一个都不买,买了一个DSX9Ii,感觉不要太好,呵呵!

网友:
果断8fg我是卖10c买8fg的

网友:
10C吧..混控那里好点.8FG的混控好像只有5个通道

网友:
我也纠结啊

楼主:
谢谢大家

看了14楼“冰山一角”的回复:飞固定,肯定10C,T8FG直机功能强大,但做工和10C差太多。
10C价格贵,功能在直机方面没T8FG强大,价格比T8FG贵这么多,FUTABA不是傻子,两控拆开看了就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已经决定10CG。谢谢各位

网友:
肯定是T8J啊

网友:
如果不飞FPV,8fg是首选。
我原先用8fg,后来为FPV换了10c,从耗电、重量上面来说8fg完胜,功能上面8fg也完胜,10c的混控设置很死板,完全没8fg灵活,三段开关才两个,非常小气。
通道就不用说了,真要用满8通10通的人也不在乎买个14通接收机了,8fg是支持14通的,另外两个山寨接收也可以串接成14通。
屏幕门,我的8fg没碰到过,不过听说10c的微调和转盘也容易出问题。触摸盘在夏日汗水多的时候用起来有点不畅,手得在裤子上擦擦,其他时候用起来我觉得没问题,触摸盘总比机械转盘要结实吧。另外8fg的摇杆要比10c手感好一些。
固件升级就不用说了,8fg的固件升级方便,目前升级了都有低压报警电压设置,改锂电也方便。10c的升级就不用想了,光那个存储卡都难找。
外观。。。说起外观,我真觉得8fg没什么难看的地方,10c的外观也没那么牛B,反而8fg平整的表面和黑塑料材质更容易清理。也许10c传统的样子更合人口味,不过相比JR凹凸曼,我觉得8fg更容易接受。
重量相差很多,我觉得电子产品功能一样越轻越好,没人觉得控是应该按斤卖的吧。。。手感是啥?塞个砖头铁块进去就有手感了?
价格。。。又不是决定质量的,还跟整体设计方案有关系。那么多飞竞赛的都有用8fg,我们这些业余的要求有多高呢。。

楼主:
继续蛋疼~

本来已经决定10CG,看了楼上的回复,又纠结了~~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看来纠结到明年也还在纠结。

网友:
果断8FG,明年有米了一起入吧,少年~~~

网友:
10c原来是PPM+PCM的,后来加装了2.4G接口,后来又把外置的2.4G高频头整合到内部,实际从头到尾还是一样的方案,可能这块加装转来转去的硬件成本就高了。另外8fg的屏比较小,模具可能比较简单,可能这块的成本又可以低点。
在电子行业,旧芯片性能不及新芯片,但新旧不兼容无法替代,而且因为采购渠道问题,价格超过新芯片的事情很常见。旧芯片的方案改成用新芯片的开发成本又大于旧芯片的差价,所以沿用旧芯片而高硬件成本也很常见。而全新设计,白纸好作画,用主流芯片很容易。

同样的硬件,软件改改做出不同产品族用于分开产品定位也很常见,比如电脑的cpu,一样的cpu就是分开卖低价和高价,为的就是占领低价市场份额。挤兑对手。如果光从价格去判断东西的好坏,很可能就判断失误了。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JRdx9?一直使用5年,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偶也打算入TF8G

网友:
标题

我刚开始也纠结。朋友推荐8FG但我个人还是喜欢A9.A9刚出来时就关注了,用着没啥不好的,大触摸屏很爽'它的双通功能还为我挽救了两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