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 在户外 不带头罩看不清楚头尾 属于不属于眼睛有 ...
调查下 在户外 不带头罩看不清楚头尾 属于不属于眼睛有问题?

楼主(2011-12-26):
今天在群里讨论 户外飞模型 要不要带头罩
本人菜鸟 3D玩的不好 又是450级的飞机
为了安全 经常离自己远一点的地方开始翻
不带头罩经常翻着翻着花了眼 看不清楚头尾
以为在本论坛算是玩小机有点名气的模友 回答我
不带头罩看不清楚 纯属眼睛有问题 还建议我去做下眼睛的手术
他说他自己眼睛没问题 飞飞机不带头罩 都能看的清楚
请问各位模友 是不是我眼睛真有问题啊 是不是我都不能玩飞机了
还是这位有点名气的模友纯属胡说八道?
最后说明下 本人不近视 也不远视

网友:
 那就带头罩呗

网友A:
正常,我2.0眼睛30米看不清炸机

网友B:
俺也一样,尤其是某个角度的时候特别难辨认,应该不是眼睛的问题

网友C:
这好像和视力关系不大,近视就带眼镜嘛,主要是自己的问题吧,不同的人对一些运动的物体的辨识能力是不同的,还有就是技术问题了,高手能只通过一个点的运动轨迹结合控制,就知道姿态,这点是很重要的。我表示我带头罩都分不太清

网友D:
看距离和速度,稍微远点或者在天上飞的太高看不清正常。

楼主:
看样子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触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那位建议我去做眼睛手术的高手 相信你也能看的到这个帖子吧?
进来说两句?

网友E:
3D还是带个头罩安全点,要不快了很不容易辨别方向

网友F:
人家可能就一玩笑而已,何必当真

楼主:
当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和你开玩笑 哥们 你眼睛不好 去做手术吧 你觉得这个是玩笑吗
开玩笑也是分什么关系 和什么场合的

网友G:
别听他乱说了
飞飞机肯定有那么一刹那看不清的
一定要带头罩
还有就是多练习,技术关和心理关都是,很多时候看不清可以根据姿态和感觉判断,这个只有不停的练习技术和心理
楼主别太在意

网友H:
就算带了头罩也经常看不清姿态的飘过

网友I:
飞的多了,基本不是去看飞机的姿态了,全是用感觉在飞。
头罩还有一个作用是保护飞机。

网友J: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K:
有时候会在某个角度看不清头尾,我通常是打方向舵让飞机转个角度!当然高手是凭感觉飞的,头罩对他们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只是保护飞机。

网友L:
我近视,问题是只能纠正到4.8左右,也就是说10多米远我就看的不是很清楚了。所以飞450很有压力。

网友M:
 LZ强人,飞外场不戴罩

网友N:
飛航綫一定要戴頭罩!!
不然450怎麽看得清?看的很清楚的應該是千里眼。。
我本來想把側板凃成一邊黃色好辨認姿態。(後來爲了美觀作罷)

网友O:
带头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