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轻木塞斯纳150求高手制作套材

楼主(2011-12-26):
Wingspan:37.9 in (962mm)
Overall Length:27.2 in (690mm)
Wing Area:196 sq in (12.65 sq dm)
Flying Weight:12.0-13.7 oz (340-388 g)
头罩 是磁铁 机翼也是磁铁加碳杆连接的

楼主:
这种飞机竟然用的是都是3.3克舵机

3.3克舵机 10a电调

网友(2012-03-11):
是漂亮  看起来像老外的

网友:
一个3.3g舵机就能同时拉动一个方向舵和一个转向轮,我靠,这什么扭矩啊,这么什么质量!

回头看看国产的14元的银燕舵机,我草,同样是塞斯纳,同样是同时拉一个方向舵和一个转向轮,也明显感觉出他不够力!

网友:
不是写了E-Flite了吗,找地平线模型吧。质量肯定没有问题,价格嘛,当然不会低。

网友:
  国产舵机才进口价格的10分之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