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A123电池的弟兄帮帮帮忙

楼主(2011-12-26):
我现在用A123
电池
,是用EV-650A
充电器
功能中的 LIFE BALANCE 5.0A充电, 充满电后是10.7V,但飞不起,再量一下电压,就只有9.9V了,是不是电池太差了?还是要设置些什么的?我的电调是
好盈Pentium-40A 无刷电调,
电机
是
新西达 HD2218 4380KV,烦恼中...请各位帮帮帮忙,二十二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池太差是一种可能,不会是那种自放电电池吧,那些是垃圾来的.另一种可能是电调还没设好,电池类型选NIMH,电压保护值选低,硬件应该是没问题的了,我的配置也一样,飞机飞完下来的电压8.7V左右,你9.9V要不电池太差绝对有电的,另外还是看你飞机了,螺距和油门调好了吗?

楼主:
请问你的电可以飞多久?我的控是FUTABA-T8FG,油门各螺距曲线都是直线,这样对吗?

网友B:
用A123电池电调一定不能选锂电模式,要选镍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