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关于CGY750副翼修正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小弟用过3种无副翼陀螺仪,亚拓3G,MB,以及CGY750

CGY750在十字盘修正时,ELE很正常。即为用手将飞机前倾,十字盘向后修正。而且幅度很明显。

但是当左倾或者右倾机体时候,十字盘修正幅度非常之小。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在正式飞行当中,飞机左右的晃动十分厉害,也因此迫降一次。

请问各位前辈是否在使用CGY750的时候副翼修正幅度也非常的小?如果不是,那我应该如何调教?

先拜谢各位大哥。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正常悬停3,4秒后 会突然向左倾,很奇怪,CGY750是很好的,但是要调好真不容易

网友:
感度设错了吧? 750实在是太稳了,完全像有副翼的感觉,很久之前的视频

楼主:
感谢千红的视频。。。

这飞机在亚拓健诊会上没见你飞过啊

网友:
呵呵,这是大切的Hirobo D3,平时他练习玩的,没带去健诊会

网友:
进来学习来的

网友:
应该是参数搞错了   无副翼系统应该多研究一下

楼主:
最新消息,副翼修正反了-_-!

网友:
如果副翼修正反了,你应该飞不起来的

网友:
修正反了,应该秒炸吧。

网友:
我今天 也出现一样问题,没知如何解决,明天早上试下

楼主:
修正反向 我这样的高手是可以成功迫降的。哇哈哈

网友A:
 ,调机太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机太粗心了

兄弟,你都混到中将啦?

网友(2012-05-30):
修正反向应该不是这种情况吧,还飞了三四秒才开始左倾斜?

网友B(2013-01-10):
升级到1.31版本没有?确认副翼修正方向的时候, 最好把遥控的ELE和ALE感度类型设定为NORM。设定完成後才恢复为AVCS。

网友(2013-02-24):
引用 网友B:
升级到1.31版本没有?确认副翼修正方向的时候, 最好把遥控的ELE和ALE感度类型设定为NORM。设定完成後才恢复 ...

升级到1.31版本没有?确认副翼修正方向的时候, 最好把遥控的ELE和ALE感度类型设定为NORM。设定完成後才恢复为AVCS。为什么?

网友B:
首先修正反向是设定的问题,和CGY无关。
如果是ver1.31版本,那aileron和elevator的副翼感度需要是一样的。
设定为NORM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全部的行程而没有AVCS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