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科尔genius cp在家里练习倒飞

楼主(2011-12-26):
用华科尔genius cp在家里练习倒飞,使用了C05M无刷主马达,由于只是在家里玩,所以只是使用8T的塑料马达齿,45mm尾桨,CP原装6mm尾有刷马达,在家里玩的3D油门曲线设置85%一条平行直线,脚架改成论坛模友搞的那种耐摔脚架。

尾马达座使用KYOSHO的1/10遥控车5.8mm直径球头扣DIY,比CP的塑料马达座结实非常多!

头罩使用两年前给4G3搞的可乐瓶子头罩,前面拱起的塑料片在正面撞击的时候能减缓一点冲击力

头罩左边的孔是给无刷电调通风,右边的孔是给主马达通风,外形难看了一点。

练习视频
http://www.tudou.com/v/j3ML1Au7YMQ==.html

网友:
果断杀发

网友:
果断藤椅

网友:
过来看看CP怎么样

网友:
很精準的室內翻!

网友:
技术真不错,改的很实用

网友A:
好销魂的脚架啊,比脚架更销魂的是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销魂的脚架啊,比脚架更销魂的是壳
lz技术真好,翻的时候掉转很厉害啊

网友:
好技术啊,cP我也有,半退休状态

网友:
脚架,用洗衣液罐子做,比用卡片做更好,卡片做的弯曲次数多了,就断,罐子那材料,百折不挠,真的!

网友:
脚架图发来 我给你刻一套碳纤的!

楼主:
CP的塑料主轴固定件不能锁紧碳纤主轴,倒飞摔机的时候容易移位,导致主桨的螺距也有变化,所以我使用了4G6的铝主轴固定件,为了适合用在CP的2.5mm直径主轴上面,要把固定件的中间扩孔至2.5mm直径,然后两边可以拧螺丝去固定碳纤主轴,倒飞摔机的时候,不用再担心主轴固定件会移位了,只要把CP捡起来,看看舵机摆动有没有问题,就可以继续飞行了。
我觉得CP最怕损坏的就是舵机内部的小齿轮,官方没有舵机齿轮零售,一旦扫了一个小小的舵机齿轮,就只能被迫要购买整个舵机,太不人性话了。CP的其它零件坏了,基本上都能在网上找到适合改装的替代品。
主轴固定件两边一起拧螺丝去夹紧碳纤主轴,非常结实

我的CP接收机旋钮位置和以前使用AEO设备时候一样,都是只调节了EXT旋钮

脚架用装名片的塑料盒子来改,估计也可以。只是看到老外用九鹰SOLO PRO 125的脚架改在CP上面,似忽挺好,所以先暂时用卡片来试一下效果,以后还是会等九鹰的零件上市后,看看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LZ真休闲啊,今天都不用上班的

网友B:
视频怎么不能看了。。。

网友C:
我也在留意SOLO PRO 125的配件。还有100D那个
主要是看中了他的桨夹和舵机。
华科尔的桨夹是连旋转头一组的,50多米,一般就只需要桨夹。。。。所以一直想知道100D的桨夹能不能用,30块一对,相对就便宜了。
另外就是舵机,华科尔的老是扫那个齿,至今我都扫了3个了……前天还郁闷,半空飞着飞着感觉不对劲(副翼不受控制),从5米左右放油门掉了下水泥地。。。结果回家检查,升降舵机扫了两个齿,右副翼扫了一个。。。。真是莫名其妙地扫。
也不是飞行中扫了还是掉地面的时候扫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直接购买华科尔V120D02、D03、D05,M120D01这几款机的金属主桨夹代替CP的塑料主桨夹就可以了,它们的主桨夹只是固定主桨的螺丝直径比CP的稍微粗一点而已,完全可以使用。九鹰的主桨夹就不知道是否能用,不过它的塑料主桨夹也只是比华科尔的金属桨夹便宜几元钱,不太值得。

网友E:
V120D02S的旋翼头是否可以用在CP上?
V120D02S的主轴是否也是2.5mm的?那么金属固定环不需要改装就能安装在CP的2.5mm碳杆上了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V120D02S的主轴是2.5mm钢轴,横轴是2mm,如果要更换,估计要买整个D02S的旋翼头总承才行,因为D02S的主桨夹球头是2.5mm,CP主桨夹球头是2mm,所以球头扣也要更换D02S的零件才可以。

网友E:
换了总成耐炸程度应该高不少,桨夹炸坏了也不是很贵,就是不知道重量会增加多少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移置九鹰318A旋翼头到D02S经验来看280A旋翼头组完全可用于CP
不过九鹰塑胶旋翼夹连接头大炸时会断,换金属旋翼夹硬是硬了,大炸时会坏其它配件如:十字盘球头,舵鸡扫齿等
CP旋翼头中联轻微扩孔后可和D02S通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最好不要把D02S的主桨夹使用在CP旋翼头中联上面,D02S的主桨夹比CP主桨夹长了一点,要添加适当的垫片才能使用。我的CP倒飞摔了N次在餐桌和凳脚上面,都没有摔坏CP主桨夹和横轴,所以不改装也没关系。
你们只要把CP中联上面的刹车头剪掉,就不会摔断主桨夹球头位置了。我的CP刹车头并不是摔坏,而是为了保护摔机时候不会顶坏主桨夹球头,所以才自行拆除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这样,改天试试切除刹车头的效果
D02S CP 中联横轴O圈有些软 用下面的组合野不错
九鹰318A旋翼头中联 + D02S旋翼夹 + 左右两边各加0.5MM垫圈

网友H:
正飞基本上没有掉高度,强

网友I(2012-06-19):
手艺真好~技术也棒

网友J:
高手就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