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小飞机

楼主(2011-12-26):
动力很强 请老鸟看看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网友:
鼓励一下,不过手工还要多练练!

网友:
外观委实需要加强

网友:
这个也叫模型?

楼主:
随便做的 我把一个机翼切了再加上电池.舵机.电机就成现在这样了 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了

网友:
这设备是直升机上拆的吧?

楼主:
楼上错了 是九鹰770B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九鹰的直升机比较多……我见过很多2.4G直升机的接收板上都是带俩舵机的。

网友:
问楼主770B可以用260的控么

楼主:
好像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