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380V电机问题

楼主(2011-12-26):
入了一台西湖Z512B二手台钻,三厢380V的,370W的,铭牌上是三厢感应电动机,家里只有220V电源,能不能使用变频器正常使用?

网友A:
380V是三相四线的。220V是两相。你说可以吗

网友:
应该有这一类的机器的!

网友:
好象是加个变频器就行了吧。

网友:
换个220v的电机比较实际

网友:
电机改三角形接法,再加个220V的变频器就行

网友:
可以并电容三相改单相运行,查下电工手册计算电容容量,估计在12微法左右…电容大了小了都不好的,我记不住算法了。要注意的是原来绕组是星形接法的得改三角接法,而且功率会略小一些。

网友:
还是换个220v的电机

楼主:
O(∩_∩)O谢谢各位!
关键是在我们小县城一样安装尺寸的220V电机买不到,网上只查到有一家卖西湖配件的,370W电机要280元,太贵了。有朋友知道哪里卖220V电机的,麻烦链接一下
网上查帖子用变频器的电机是“三厢异步”的,我的标牌上是“三厢感应”的,改为三角接法不知道能不能用变频器。如果变频器买回来再不能用就麻烦了。

网友:
想省钱的话加电容,电机劲小点。有米的话上变频器,建议花8元钱买个35微发电容,再把电机改△接法

网友:
坛里那位大侠的图片你看一下

网友:
貌似换电机比加变频器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V是三相四线的。220V是两相。你说可以吗

220V只能说是单相      所有220V的电能表都是单相电能表。

以前  380 V是用3个单相电能表的。 我家是380V的。3火一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V是三相四线的。220V是两相。你说可以吗

你这种人看样子是没见过市面  380 就不能改220 了啊 别说3 相电   改两相电也很轻松

网友:
自己换电机线圈吧...我也是自己搞的...自己用的沙轮机是原4极改成2极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县城买不到220V,安装尺寸一样的电机啊

网友C:
买个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的变频器.把电机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就可以的.考虑今后还有大电机的话,变频器可以选大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的变频器.把电机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就可以的.考虑今后还有大电机的话,变频器可以选大点.

呵呵,那样更花钱,还不如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那样更花钱,还不如换电机。

如果是为了少钱,就用7楼和10楼的方案加电容.
如果考虑今后还有三相电机,就买个变频器.

楼主:
是不是这样加电容?15u不会转,加到30u缓慢转,是不是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