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碳纤维等复合材料工艺的请进

楼主(2011-12-26):
有谁了解碳纤维等复合材料工艺的请解答:

1,脱模剂一般选用什么牌子?
2,环氧树脂选用什么配方,能保证强度、航模的轻便(特别是机翼)、表面光滑?
3,用什么改性固化剂能提高以上性能?
4,预浸碳纤维布铺粘的时机,温度和时间?
5,碳纤维布在圆角位置如何处理不褶皱?
6,分模面如何剪裁碳纤布不起毛?
7,两模成型后用什么胶水粘接能像矿泉水瓶一样牢固?

谢谢!

网友:
深奥,看楼下

网友:
碳纤不懂,玻纤略懂一点

网友:
玻纤与碳纤制作工艺应该没什么区别吧,主要胶的配对吧

懂复合材料的朋友来指导指导,让DIY复合材料话热闹热闹

网友:
mcpx目前用0.08mm薄銅片制作重6.3G,下一步想先用紙作好後貼碳纖布上去增加硬度。初步想法是紙頭罩作好後,再用碳纖布切割好一樣圖案,把環氧樹脂塗在布上再貼在手頭罩上,不過目前能拿到玻纖布改天先試作看看。
碳纖布最少要買一平方米約150左右,有沒有人有興趣合買的0.0

网友:
1,脱模剂一般选用什么牌子?
看你用在什么上,自己搞的话,一般是用8号车蜡,打至少4遍,刚看可帖子上有用医用分离剂的,没试过,刚定了几瓶,打算实验下效果.
2,环氧树脂选用什么配方,能保证强度、航模的轻便(特别是机翼)、表面光滑?
树脂现在用的多是E51,其他的也有用E44的,不过E44太稠了,要加稀释剂才行,表面光滑的话,只有用模具了,否则就之后自己上油漆腻子打磨了.
3,用什么改性固化剂能提高以上性能?
这条不清楚,没自己研究过,改性剂种类繁多,可以去书店找本书翻下,不过很多改性剂很难买到.
4,预浸碳纤维布铺粘的时机,温度和时间?
预浸属于高级货了,没用过,呵呵
5,碳纤维布在圆角位置如何处理不褶皱?
这个应该是剪切口然后搭接吧,
6,分模面如何剪裁碳纤布不起毛?
这个没遇到过,主要是没做过分模,回答不了你.
7,两模成型后用什么胶水粘接能像矿泉水瓶一样牢固?
成型后就直接用糊制机身的树脂沾接,我一般都是拿这种树脂当沾接剂的,如果觉得不放心,你去试下3M的结构胶,有些型号的强度会超过机身材料强度.

网友:
预浸碳纤维布很贵的,直接就用碳纤布就可以

楼主:
等高人出现

网友:
建议自己买碳纤维布
自己处理
淘宝就有
预浸布 比较昂贵
而且预浸布 保管很麻烦
也有使用期限限制
但是碳纤维干布没有这个问题
易于保管

网友:
环氧树脂是否有有效期限呢,未加固化剂纯环氧树脂

网友:
环氧树脂 确实有有效期
不同厂牌 不同规格不一样  具体要咨询卖胶水的比较好
开封后要尽快用完

楼主(2012-11-21):
一年下来也没高人出现,有高人也太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