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机问题

楼主(2011-12-26):
问题1:启动哆嗦
问题2:电机异响
问题3:空转不到1分钟电机就发热,还未到烫手地步,个人感觉不正常。
问题4:各位的电机内部磁块是粘死的,还是完全靠磁力吸在外壳上的,我的有个别磁块松动。

问题电机是双天4260,566KV,问题1找到答 案是电池问题。其他问题拜托各位,先谢了。

网友:
磁铁开胶绝对不可以。

楼主:
谢谢沙发,接着等其他答 案

网友A:
问题2:检查轴承;
问题3:电机空转没有强制气冷散热,温升快倒是比较正常。

网友:
磁铁不能松动,要粘好才能飞的。

网友:
如果磁铁没有移位,和外壳没有间隙,那就是电调和电机的进角不适应。

改变进角试试看

网友:
空转温升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机轴的问题?

网友:
電機沒負載升溫比較快是正常的

网友:
检查轴承,空转升温不应该,不应该超过30-40度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先粘好磁块再试试,轴承都换了,可能轴有点问题,看到和定子有磨擦的痕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2:检查轴承;
问题3:电机空转没有强制气冷散热,温升快倒是比较正常。

对!
我的3542双天也是这样,没有挂桨时,温度升高很快,挂上桨后反而没有什么温度~~~至今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反而其他品牌的电机空转的时候几乎没有温度~~~挂桨后温度就上来了(这个容易理解:有负载,升温时必然的),苍蝇来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点击缺相了,原因大多是香蕉头虚焊了。

电机、电调的六个香蕉头,全部重新焊过看看。以前我也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
我的3542双天也是这样,没有挂桨时,温度升高很快,挂上桨后反而没有什么温度~~~至今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反而其他品牌的电机空转的时候几乎没有温度~~~挂桨后温度就上来了(这个容易理解:有负载,升温时必 ...

电机空载运转的时候,消耗的功率全部用于克服轴承的摩擦阻力和消耗在铜损铁损上,最后都是转化成热量,又没有强制散热装置,所以温度容易上升。老大说过的其他品牌电机空转的时候基本不发热比较奇怪,呵呵,难道是体积太小,空载电流低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空载运转的时候,消耗的功率全部用于克服轴承的摩擦阻力和消耗在铜损铁损上,最后都是转化成热量,又没有强制散热装置,所以温度容易上升。老大说过的其他品牌电机空转的时候基本不发热比较奇怪,呵呵,难道 ...

比如1806,空转基本上感觉不到温度~~~我说的空转,一般时间在1-3分钟之间~~~~差别是相当的明显~~问过双天,技术人员说,电机和内燃机一样也有工作温度,我理解是不是热胀冷缩的原理,让各个部件配合在最佳位置?另外,温度低,是不是热容量有关系?谢谢苍蝇!

网友:
苍蝇,7楼大侠说的进角会不会也有原因?
我理解,进角相当于汽油机火花塞的点火时间,我们都知道,如果点火时间提前,汽油机肯定会过热~~~~

网友A:
进角影响输入功率,但是进角是电调上设置的,如果用同一个电调且没改过设置,无论换哪个电机,进角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上次50E炸树,我的Gens Ace 电机也发生了磁铁脱胶的情况。已经用环氧粘回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角影响输入功率,但是进角是电调上设置的,如果用同一个电调且没改过设置,无论换哪个电机,进角都是一样的。

我意思是不同进角是否会造成空载温度不同?
别岔开话题,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不同进角是否会造成空载温度不同?
别岔开话题,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

这个我不敢说,因为自己没试过。您家里电机电调一定不少,随便找个能设定进角的电调,用同一个电机,分别设成高中低进角试试就清楚啦。

网友:
 都松了还用?

网友:
主要是电调设置的进角参数和电机的负载大小不匹配造成。

网友:
转子旋转的磁场和电调的交流波形的过零时段有电流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敢说,因为自己没试过。您家里电机电调一定不少,随便找个能设定进角的电调,用同一个电机,分别设成高中低进角试试就清楚啦。

你这个回答相当的给力!有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详细一些~~谢谢~~~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热情讨论。
关于进角的问题:我的这个中特威电调设的自动进角,测试过5050带负载和不带都没有问题,知道好盈电调带高负载设低进角会堵转;开焊也不应该,测试4250没有问题,应该能排除电调问题。
一直认为是轴承问题,感觉6MM轴不会变形,拆下后发现轻微有点变形,且明显磁块上有擦痕,应该是和定子摩擦出来的,这个电机的前主人没说过有摔过。。。。。。
前天修时电机磁块被朋友玩碎了,报废了。。。。。。

网友:
我猜是RP问题

网友:
进角是影响效率

引用 网友A:
进角影响输入功率,但是进角是电调上设置的,如果用同一个电调且没改过设置,无论换哪个电机,进角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电机精确来讲是有不同进角要求的,严重时影响起动过程,不严重时影响效率,一是达不到最高转速,二是发热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