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无副翼怎么调双桨?

楼主(2011-12-26):
亚拓600无副翼怎么调双桨?

网友A:
 请问LZ 你有副翼是怎么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上的600PRO!

网友C:
先调有副翼的,会了之后遇上无副翼简直是游刃有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飞有副翼的,没有副翼的比有副翼的好上手些

网友D:
调整大桨夹的2条长连杆的长度即可
先拆下来对比两支连杆长度是否一致,调成一样长后再试飞,如果还有双桨可认准一支桨调整该连杆长度,直到没有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