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砂轮机如何拆开转子

楼主(2011-12-26):
新买的砂轮机发现螺丝掉了,本想拆开重新安装好,结果发现不好拆,好吧,用铁丝帮助别让螺丝帽乱跑也行(别出什么危险),但是人要是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结果铁丝又掉进去了,只好拆了,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拆开,坛子里的兄弟们帮帮忙吧,看看怎么拆他这砂轮机

砂轮机

砂轮机

网友:
设计成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拆开,退给厂家。

网友:
厂里是螺丝上紧后喷漆的,两头螺丝松开后转转就开了,木榔头敲敲也行,漆面肯定不能复原了。

楼主:
难道自己不能把它拆开吗?

楼主:
谢谢,以前没拆过,应该敲那个位置?怕敲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前没拆过,应该敲那个位置?怕敲坏了。

先把黄色的位置的油漆用小美工刀切一圈(切得好坏看手艺了),然后用木锤或木棒敲打黄色以外部分。

网友:
只要没有螺丝了,就是黄线的地方,有两个端盖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
有缝后可用两把一字型螺丝刀在不同位置上插入掰撬,注意别把线给弄坏。

网友:
你的砂轮机多少米?什么型号什么牌子

楼主:
红色部分转动了一下,但是没发现缝,螺丝已经都卸下来了,轴承这个黄圈的位置不会有什么固定的东西吧,我看是个轴承

楼主:
回10楼,金鼎牌的,170买的

网友:
我就不信你一个大活人不知道这个怎么拆
见螺丝就拧,用木头垫着轴上大锤,一下就开了。

楼主:
 拆好拆,装呢?.....

网友:
发过来我给你装,免费。

网友:
新机没拆开过确实比较难拆点。

楼主:
呵呵,谢谢拆王兄弟,主要不了解内部结构,不敢贸然下锤子~而且拆开后再装上会不会产生别的问题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坛内的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