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丝杆做自动预紧双螺母C7丝杆

楼主(2011-12-26):
缘由:上半年购买了10几根普通C7丝杆,经大半年使用,磨损严重,回差达到10-15丝,经仔细检查,基本上都是螺母磨损,丝杆磨损很小。
分析原因:1、螺母材质差,内滚道加工很粗(与洋垃圾的丝杆相比),2、丝杆安装误差大,不同心。
解决方法:因为丝杆磨损比较小,说明它的位置误差应该还能保持在c7这个水平,重新换螺母的话,由于质量不过关,新换的螺母使用一段时间下来肯定要松旷,不如再加个螺母做成双螺母结构,把两个螺母背对背安装,利用螺母上的安装防尘圈的两个螺孔之间用弹簧拉紧,预紧力就靠这个弹簧自动调节了。

网友A:
丝杆没磨损的话也可做成硬消回差的,两丝母不能互相转动,中间加垫片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没磨损的话也可做成硬消回差的,两丝母不能互相转动,中间加垫片调整。

做硬消回差不用加垫片,两个螺母直接拧到一起,调整好预紧,螺母之间用小铁片固定就行。

网友:
中间加垫片

网友:
中间加垫片的目的是专业的双螺母消隙螺母上有槽,把槽对在一起,用铁板固定,这时间隙大小是未知数,所以要加垫片,自己用可以直接把两螺母拧紧,感觉合适后想办法固定。主要是两螺母之间绝不能相对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