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江苏昆山的模友嘛,请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1-12-26):
小弟在江苏昆山,日前刚刚新手入门,装好了飞机,买了控,正在模拟。有没有江苏昆山的前辈模友可以来交流指点一下,同时也请教一下昆山哪里有比较理想的场地。忘不吝赐教啊,多谢了。留个QQ方便联络,53225464

网友:
阳澄湖里面大草坪ㄧ直有模友去飞的,可以找一下苏州的…..

楼主:
具体位置在哪儿啊,我刚搬到昆山不久,路不熟悉,阳澄湖的大草坪,从昆山成立怎么过去啊,走马鞍山路到底么?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8351&highlight=%D1%F4%B3%C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9046&highlight=%D1%F4%B3%CE

里面有阳澄湖的地图,你可以参考!

基本上若是开车,下阳澄湖休息区,往北约1.5公里即可抵达….

网友:
昆山市区过去30km左右,在唯亭镇北,走阳澄湖路就到了

楼主:
多谢各位了,根据楼上各位的指点,已找到google地图上精确地点了,非常感谢。有没有昆山附近的前辈,能够多多指点的,如果有空想当面学习交流,如不介意打扰,可联系我qq

楼主:
顶一下,坐等老师来指导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要啥指导啊?上海这里的水鸟队经常去阳澄湖飞的。

楼主:
呵呵,啥指导都要啦,我是新手,各种知识技巧经验都要学啊。我刚弄了个塞斯纳,做好了,还不敢试飞,没谱啊。另外也不光是求教,交交朋友,平时一起交流交流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啥指导啊?上海这里的水鸟队经常去阳澄湖飞的。

兄弟是上海的啊?我家本来也在上海,徐汇的,今年到昆山做点小买卖的。经常上海昆山两地跑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是上海的啊?我家本来也在上海,徐汇的,今年到昆山做点小买卖的。经常上海昆山两地跑跑

偶在上海啊,最近都是在闵行交大飞的。你的塞斯纳有啥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在上海啊,最近都是在闵行交大飞的。你的塞斯纳有啥问题吗?

今天小试了一下,起飞时严重左倾,副翼往右打都来不及,就掉下来了。而且有点手忙脚乱。我也没搞清楚是我操控有问题还是飞机本身调试有问题。看起来尾翼和机翼的水平应该没什么问题,眼睛看着是平的啊。各舵面也都是正常的,当然啦,我眼睛看着是没问题的。重心应该也没问题。所以想找个老手看看,到底是飞机的问题还是我操控技术不行。模拟器练了一段时间了,起飞降落都可以了,能做到连续20-30次起降不摔,定点降落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是感觉飞机很沉重。油门推满了要跑好长距离才勉强有起来的趋势。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听电机不是持续工作,总有间断声。就是类似车换挡时发动机间隙的那种声音,不是持续的,间断一瞬间,又工作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否正常,按说电机如果我油门不动,应该是始终持续运转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先问一下你的塞斯纳是啥配置?电机多大?KV多少?用的电调多大?桨的尺寸?电调的电流多大?电池是几S?容量多少?起飞重量是多少?翼展多大?
塞斯纳是成品机还是自己做的?看你的描述,起飞速度够吗?是不是起飞速度不够强行拉起失速?如果起飞速度没问题,是不是右拉不够?看你下面的描述里起飞困难,怀疑是不是起飞速度不够?
电机按照你的描述,感觉工作不正常。是不是桨配的太大?电机的KV太高?电调的电流不够?电池容量太小?有试过电机工作时候的拉力吗?

楼主:
翼展1米2.是成品机,敏定的那种。用的郎宇2216 kv880的电机,配的是1047桨。30a的电调。电池是2200mah 3s 25c的。电机工作的拉力没有测过。起飞重量也没测,不过肯定在1kg以下。这个电机配1047桨按照数据说是能有1kg力以上的拉力,至少800g力没问题吧。0.8的推重比应该没有道理起不来啊。我很纳闷。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机工作不正常,因为道理上说,电机工作声应该是持续均匀的吧。

楼主:
但是空载的时候电机工作是持续的。会不会是电调的问题呢?对了,楼上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加我QQ吧,请教起来方便店

网友B:
看你描述的状况,可能是控和接收的问题,用比较低端的控常见这种类似“咳嗽”的情况,
PS:在昆山混迹了5年的人飘过…………现在已经回老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描述的状况,可能是控和接收的问题,用比较低端的控常见这种类似“咳嗽”的情况,
PS:在昆山混迹了5年的人飘过…………现在已经回老家了

我用的天6a的控,我看论坛推荐的入门控,有什么改善的办法么,不买新控的情况下。哥们儿你还回来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东西都是新的话,应该没问题啊... 暂时没有想到啥有明显问题的。上个照片来看看?
桨没装反把 拿在手里头朝上,试试拉力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东西都是新的话,应该没问题啊... 暂时没有想到啥有明显问题的。上个照片来看看?
桨没装反把 拿在手里头朝上,试试拉力感觉如何?

晕,桨应该没反吧,如果反了应该不会动吧,现在能在地上滑跑的,能加速,而且也离地了,我估计前面那个兄弟说的“咳嗽”的问题,有可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桨反了,然后电机也在反转,能前进,但是拉力比较小。我的第一架飘飘一直到飞烂我也没意识到桨反了。应该是有字的一面朝前。
至于咳嗽问题,我只是不太相信天地飞的接收这么容易受干扰...

楼主:
今天又调试了一下,成功起飞了,重新安装了电机,用垫片加大了一点右拉,又仔细调了一下副翼。起飞瞬间还是微弱左偏,但是稍加副翼补偿就成了,飞得很稳,起飞后半油门就能飞得很好。飞了几圈,三分之一油进场降落,软着陆,不跳,塞斯纳还是很好飞的。空中相当稳。

至于咳嗽的问题,偶尔还存在,不过不常见了,飞了20分钟出现了2次,一瞬间。只要飞在空中了,偶尔丧失动力影响不大。多谢了。

现在发现有个问题,固定螺旋桨和桨保护的橡皮圈消耗量非常大,今天断了3根了,还射了一次桨。这玩意儿哪儿有的卖啊,每次为几个橡皮圈上网订好像很麻烦,日常有什么地方又卖,或者有什么代用品啊。我试了普通的橡皮筋,不行,强度明显不够。

网友:
看LZ的水平,换桨夹把,不需要用桨保护器了,那玩意不靠谱。

网友:
恭喜LZ飞行成功!

楼主:
谢谢谢谢,下次回上海来找哥们儿玩啊

楼主:
我刚试了一下,我那个1047桨用桨夹夹不住啊,奇怪,桨夹的那个头拧到底了,还是夹不住桨,桨的厚度小于桨架拧上去的头和咬紧电机轴的金属环之间的距离。那个头的螺纹深度不够。

楼主:
我发图片帮忙看下,是不是我安装的不对啊,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套在电机轴上继续拧啊,看你的图片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试过了,拧到拧不动,还是锁不紧啊。奇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桨根太薄了?貌似薄一点...上点垫圈?

楼主:
回头我找个螺帽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