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第三版

楼主(2011-12-26):
    微型四轴第三版

网友:
等试飞视频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机?

同问,还有那几根皮筋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相关硬件配置以前的帖子已经发过了,现在发的视频不太稳,还在调整参数,这一版比之前的重了几克,基本到升力极限了,还在寻找更高效的电机和桨

网友:
机架貌似是可以向下折叠的。皮筋的作用应该是固定,使机架水平,取下皮筋后机架就可以折叠了。是否?

网友:
皮筋是飞控板的减震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架不能折叠,碳纤维管中间胶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
 这就是本事啊,确实是微型

网友:
牛逼 有木有套装出售的打算呀

楼主:
现在手里的电池不太好,130mah的重大约4克,带电池飞很吃力,而且电池掉电很快,也就一两分钟就不行了,目前只能用开关电源供电小范围内飞行,桨偏小,没找到合适的,电机也不太好,有好的有差的,得挑着用。

网友D:
标题
空心杯电机,鉴定完毕……

网友E:
 好牛的人啊。求制作方法。

网友F:
牛。期待优化后的效果。

网友G:
为什么机器做的不在坚固些?
用皮筋只是电机不震动了 但是皮筋本身的震动呢?

网友H:
请问楼主电机、桨在哪买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I:
用的什么控?

网友J:
厉害,,,外接动力。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淘宝买的,店铺叫“我的飞行梦”,6mm空心杯电机,45mm正反桨,控是一个罗技的游戏手柄加无线模块改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厉害 有点crazyflie的感觉了

网友K:
等楼主出套件。

网友L(2012-02-03):
很可爱很帅哦

网友M:
这个电调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需要电调吗,不用的话如何控制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