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B 一个元件烧坏 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1-12-26):
问题是这样 323B的充3S时 总是第1 3片一直提示充好了 但是中间一片总是不满 测量电压发现当1,3片电压达到4.21V时 中间一片只有4.08上下,拆开发现其中的一个元件烧坏 这个应该是贴片电容吧 各位手头有323B的能不能帮个忙 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型号

网友:
嗯对就是220的电阻

楼主:
是220?确定?

网友:
楼上几位没说错,就是一个22欧姆的“限流”电阻,不过功率应该是1W的。
可以用普通的22Ω/1W金属膜电阻,将引脚弯折后焊接在那个位置上,不必费神劳心地找贴片电阻。

焊上新电阻前,请检查一下标号为Q11的三极管是不是完好。
在线监测的话,可以以Q10和Q12的测量结果为参考对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同时感谢楼上几位

网友:
貌似节能灯的电路上也有22欧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回去看看

网友(2012-01-27):
我的323B也坏了

今晚用1.5A充电,过程中我 拔出3S电池,并接入另一块3S电池充电,这时发现LED指示灯异常,之后平衡指示灯灭了,并闻到烧焦元件的味道!但拔出电池后,充电指示灯又恢复了,之后试过接2S电,也有类似情况,不知什么元件坏了!

这个充电器我用了1年8个月左右,之前一直表现良好,就是发热比较大,后来自己在外壳上加了散热扇。拆开充电器壳,发现里面比较脏,电路板有个区域比较异常,但自己又不懂。不知这东西还有修复价值么?(这个充电器是给小电池、控电充电用,平时用A6多)
我怀疑:会不会是散热扇把一些灰尘杂物吹入电路板导致短路什么的?

图:

外壳:

还请高人指点一二为盼!

20110604充电加散热

网友:
求高手现身。。。

网友(2012-10-29):
我也准备买个32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