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飞机:火翼龙。配置:郎宇2216+3S格式2200mAh ...
我的第一架飞机:火翼龙。配置:郎宇2216+3S格式2200mAh+好盈40A

楼主(2011-12-26):
如题,这个配置搞得飞机重心严重靠后,强加了块石头在前面,整机超重,飞得快了些,并且降落时起落架很伤不起。想问问还有哪位仁兄对翼龙这么整过?交流交流经验啊……

楼主:
最近想研究小飞机,坠落砸不到人

网友A:
电机换2208 kV1500,电池换3S 1500mAH,电调12A,7×6E桨。这样就轻了,飞的也能慢。

楼主:
 第二架飞机可以考虑用这种配置。。原来的飞机都胶死了,不好再拆

网友B(2012-02-21):
标题
2208的动力完全够用 2216我都用来飞1。4米赛斯纳了

网友C:
我始终是2212、1400KV的飞5寸。装好后屁股很重,尤其如果舵机安装在后面的话更重!所以前面要加铅块!如果舵机在前面,钢丝软了,有轻微打舵变形的趋势,因此需要套管固定!,这机非常肉! 降落的时候腿很容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