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F29,怎么飞不起了呢?

楼主(2011-12-26):
新手,刚买了F29,这到手了3天吧,,才飞了10几次电,,今天充完电,加大油门,飞机起不来了~~离地面,最多5-6百,,,这是什么情况!!已经换了1块
电池
了!!
难不道,
遥控器
的电量不足,也会影响到飞机的飞行高度吗?

网友A:
你还是先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吧,看得莫名了

网友B:
“控上面的电量显示 5.9V” 说明控电基本是满的。我有这个机机,遥控器不费电的,电压降到5V以下都没有问题的。我每天飞5、6块电 控的电池差不多可以用一个月。飞不起来了?用好一点的充电器充一下,我以前有一块电池就和你说的一样,以为电池废了,没想到用323B串起充了电,居然又可以用了。。。。实在不行就只有再买一块了。

楼主:
意思是指,飞机的电池不行了???油门打到100%,也飞不高了

网友C:
我有F28,这个JJ自重比较大,飞起来比较笨重,
飞不高 转数不够?电机才10几起落应该没问题啊,
看看大齿 扫没扫齿?

楼主:
刚才又把飞机电池,充满了,,飞了一下,还是起不来~!换了2块电池了~~~
难道是遥控器电量不足??
不会就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