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用的多少C的电池

楼主(2011-12-26):
我涵道是68的金属涵道 用6S 3000的电池,不到2分钟就没电了,怎么这么耗电啊,而且温度不低

网友:
要30C以上才行哦,

网友:
請問是哪款涵道呢?
我的70涵道,6頁,2W25馬達,電流70A左右,用6S2600 40C,能飛3分鐘(2/3時間左右全油門),244KM/H

楼主:
我2个涵到 一个是豹子的6S 68M的换的9页金属浆,一个是JP70M的 吃电厉害啊,我在地面试的,全油40秒左右,电池就吃不消了,动力就下来了,是不是放电不均匀啊,

网友:
感觉楼上的都是暴力飞手。虽然涵道耗电,但用不着总是大油门飞行吧?

网友:
68 4S 1.7推力  26004S 30C  大概3分钟  3分之1时间全油门 其他半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涵道是68的金属涵道 用6S 3000的电池,不到2分钟就没电了,怎么这么耗电啊,而且温度不低

是不是没选对涵道呢?kV超过2600的涵道是给4S电池配套用的,上6S电池严重超载,不仅仅是耗电大,还会烧设备和伤电池。kV2000~2400这个范围的涵道才适合6S电池。

网友:
9页金属浆也有可能令電流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