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球头上下高度差距比较大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12-26):
同一个十字盘上的球头高度相差0.5MM左右,算质量问题吗?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很松不行哦要换,会飞出来哦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
如果是副翼用一体连杆,后果很杯具

网友:
换吧'这个用起来会很闹心

网友:
肯定有影响,舵臂长度不同,建议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