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说说USB-MACH3卡效果如何?

楼主(2011-12-27):
谁来说说USB-MACH3卡效果如何?

有林大夫、大白兔用过USB-MACH3卡,我看了他们的帖子,但是我还是感觉体会不深,还有谁用过的,出来说说?

网友:
一千大元买了一块 用起来还不错,我用86-113步进 驱动85V 啄木鸟的6590机。
缺点。只能Z轴对刀,不能寻边和寻中心 没有G31 。软限位不会缓冲,到位置会猛停,很考验联轴器。
0-10v主轴模拟量控制,输出电压不是很稳定,主轴明显感觉到速度有波动。看变频器会有大概5HZ左右的波动。
再有就是点动的时候只能单轴点动了,不可以多轴同时点动。

优点,对上位机要求很低,这个确实。可以自己做手控板,用起来感觉很方便。功能多,好像是8路继电器输出。我分别控制了主轴、吹气、吹雾、冷却液、工作灯、十字激光定位。 最主要是稳定,刀纹确实改善很多。

网友:
真能稳定就好,等机器回来我也搞块玩玩,一起低调的用MACH2来着

网友:
楼上总结的很好

我用过不少,多数是发台湾那边的。不知道楼上有没有出现过莫名其妙没有响应的情况,当然我用的都是800元的个人易用4轴的,你用的可能是工业版的

网友A:
 莫名其妙没有响应
虽然我用MACH2有时动程序时机器会顿一下,也不至于没有响应,这可是大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还没发现有停止响应的问题。我是企业版的。如果遇到了,会上来汇报。哈哈
我最高试过空程F10000 还是很稳定,用F10000测试了一个总时间三小时的程序。当然,只能10细分了。

PS.我只是有遇到有时候功能性的指令执行会延迟1-3秒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串口和USB用起来 完全是两种感觉。当然如果只是个人DIY可能不会感觉那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名其妙没有响应
虽然我用MACH2有时动程序时机器会顿一下,也不至于没有响应,这可是大问题啊

你用的是并口的,usb的抗干扰不如并口

网友:
我爱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B:
我刚买了一块上海一家的860的4轴卡,免驱动的,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C:
数控上位控制系统,国内玩家的短板  ,我要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控上位控制系统,国内玩家的短板  ,我要补上

补上也只是你自己补上,玩家少主要是价格问题,谁要是做到批量的程度,成本都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上也只是你自己补上,玩家少主要是价格问题,谁要是做到批量的程度,成本都上去了

也是 ,我相信总有人喜欢的 ,至少我是喜欢比较专业的东西 ,自己弄不会受约束,想实现什么功能就加上去,至少要相当大程度的取代mach3

网友:
听说国内还有玩 转子发动机的呢  ,每年花费 20-30W  ,就在我一个做机加工的校友那里加工

网友:
4轴加工不知效果咋样

网友:
一开变频器,我的usb游戏手柄有时候会停止响应

楼主:
刚上来,一看这么多回帖了,谢谢楼上各位。

林大夫体会较深,试用新卡后的体会一定要回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了一块上海一家的860的4轴卡,免驱动的,试试看怎么样

我知道大夫说的是哪家了,我用的是他的3轴版本,不过我没有机器

网友:
这个要关注,正在选择中,企业版听起来就像那么回事

楼主:
神油也要玩这个了,哈哈,道听途说你要造木头铣床?

网友:
木头铣床

楼主:
这个USB-MACH3运动卡,带插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USB-MACH3运动卡,带插补吗?

以我的理解,应该不会带的,如果带插补的话就不需要MACH3的上位机控制了!
插补说简单很简单就是脉冲比较分配,可说复杂也很复杂,不是简单的一张板卡能胜任的,
我觉得USB-MACH3运动卡其实就是一简单的脉冲容器(缓冲),这个脉冲是由上位机MACH3脉冲比较计算好的,它只负责接收缓冲然后传递给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来执行,但不排除以后会有在业余条件下DIY的带插补功能的板卡,但那个时候不应该叫运动控制卡了,而是某某型号CNC控制装置(数控系统)了

网友(2012-02-23):
有神马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