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 有没有用过XG8的?飞油直螺距舵机插在那个通 ...
请教大虾们 有没有用过XG8的?飞油直螺距舵机插在那个通道?

楼主(2011-12-27):
刚买的XG8不会用 接收机是原装的831B 就是不知道螺距
舵机
插在那个通道。说明书上面没有写‘我飞油直。

网友A:
什么型号油直,CCPM结构的没有单独的螺距舵机,左右两个舵机一个插螺距通道,一个插AUX1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风神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