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電池可以並聯充電?

楼主(2011-12-27):
前兩天在台灣的討論區看到有人diy並聯板+原裝充電器,這樣子充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子充可以?

 为什麽不可以?

楼主:
問題是並聯充時間跟單獨充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並聯充時間跟單獨充一樣?

 那就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了。

网友:
DIY个板子就好了   A6外场杠杠的

网友:
我diy了6s板,用x6串充。

网友:
 Diy了一个并联、一个6S。

网友A:
电池电压不一样会坏电池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答 案是肯定滴。但电流会不够大充电时间会长些,建议用6s可以调充电电流的充电器,这样能一次过快速的充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不一样会坏电池吧

压差太大,并联一瞬间电流是会比较大的,没所谓吧?

 一堆电池并充了一年多,没发现异常。

楼主:
討論區有提到每個電池電壓不同的問題,他建議可以電池插上後先別接充電器,5分鐘左右並聯的電池高壓往低壓流,三個電池的電壓會變一樣,之後再開始充電,理論上是沒錯的。

网友:
标题

我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首先是并联的时候还没链接充电器,这个时候我拿两组3s的,压差1伏不到一点,并联后电路中的电流是2a都不到的,是安全的,然后上充电器充,因为充电器的电压高,所以这时候是充电器向两块电池灌电,电池之间几乎是没有电流的,比如我拿8a快充,电压比较低的那块电池上有6a,电压高的只有2a,慢慢的低电的电池电压上来电流也减小,变成了4a和4a对分,这时候就均衡了。所以我以此验证了并联充电对电池是安全的,

网友(2012-03-22):
楼上的实验结果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