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的9通遥控器接收器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27):
富斯9通
遥控器
我是用在四旋翼的飞机上的,对频对好了,对码也没有问题,开机也正常的,但是我的
电机
不转,即使把油门加到最大还是不行,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呢?是遥控的问题还是?

网友A:
如果其它舵机有动作,看看是否油门锁定了。如果还不行,估计就是挂了。

网友B:
接个舵机试一下吧。

网友C:
 想问一下"大卫"富斯9通与天地7的传输距离各是多少,那个对日后升级更有用?我现在才刚刚开始玩固定翼.还未购买控.想一步到位,再向上的控可没那个钱玩.只想买一个能够用的,日后玩什么到能玩的.一直在这两只控中选择.

网友D:
我會用富斯9,就算和天九比我也用富斯9。
雖然天地飛可擴充futaba系的高頻頭,
但富斯9也可擴充JR系的很多高頻頭。
擴充後不用搭心距離,要搭心眼睛看不看到。

网友B:
富斯9通与天7玩一般电动直升机和固定翼是足够了,我用的富斯9通没在开阔地带拉过距离,在小区里有楼房树木遮挡大约100米,我用来飞450一年多,一直很正常。
如果对控制距离不放心可以买JR兼容高频头更换。
个人认为富斯9通摇杆手感比天7好,天7摇杆比较硬,其实我觉得2801的做工和外观比这两个控更好,手感也好,推荐2801,这三个控我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