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购买哪款自动跟踪系统

楼主(2011-12-27):
ATT的价格是2200
skylark也支持第三方的osd了,
云台
跟踪1280,还要一个osd主板480 一共是1760元!
选择哪款比较好?有用过的朋友希望给个借鉴

网友A:
跟踪天线 比飞控 贵,这是何道理??

网友B(2012-03-25):
我建议还是 用果子的 AAT 性能稳定可靠

网友C:
用江南的飘过,便宜,一样用

网友D:
一直用AAT,比较可靠,最重要的是售后有保证!

网友E:
有时候用人工也不错,不用带那么多东西。

网友F:
原帖由
ttc
于 2012-3-25 11:12 发表
有时候用人工也不错,不用带那么多东西。
这个靠谱,只要在大致一个方向飞应该没问题。

网友G:
江南的多少钱啊

网友H:
人工最好

网友I:
自动跟踪系统只能说,看着挺美。我对它的真实用途感到怀疑。
这东西太贵,而且贵得有些离谱,不只是它本身贵,想要用上它,必须配上一堆最贵的东西。
第二就是用到它的时间实在有限。
玩FPV就两种,一种是往远处飞,挑战极限,这里面也包括往高处飞。像这种玩法,根本用不着跟踪系统。
另外一种是转着圈飞,这样的距离不会太远,大多不会超过两公里,一根高增益的鞭状天线足够了。

网友J:
论坛里用AAT的多些,售后不错 就是价格....
我用的江南 改了数传 改了360旋转轴 再用5.8G二次转发...折腾中

网友K:
这么贵?真变态。

网友L:
skylark也支持第三方的osd了,云台跟踪1280,还要一个osd主板480 一共是1760元!
不是加一个转换模块就可以支持第三方OS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