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蓝岱涵道

楼主(2011-12-27):
在商家那里买了个蓝岱的1A39的68金属涵道(kv3900),装在我的F86上面,装之前看过了参数。在3s下面推力为0.91gk、在4s下面推力为1.25kg,我的86起飞重量为1.3kg,装好以后试飞,呵呵呵出乎意料,简直就没有力量,起飞简直就是马拉松式的,在空中好像随时要掉下来,晕哦,问问老鸟,发现我装的是60A 的xxd电调,好一阵的洗脑,于是马上换好盈60A,结果用称一推,呵呵呵4s下还是只有0.9kg的推力,这怎么飞啊???我欲哭无泪了,蓝岱金属涵道就是这样的吗???
问问大家,是不是我装得有什么问题???出出主意给哦

楼主:
还不如我的黑旋风64的涵道来力!!!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现時用的电是多少C号. 我们的测试数据是用25C /3S 或 4S/取的最大能达的推力数. 若是25C或以上应该可以飞你的F86 (1.3kg). 另外你有没有对电調与涵道的油门较对 (即先打开TX再全油门后接主电,两声音乐后再拉回油门到最抵的位置,另五声音乐.即完成油门较对和确定丁油门行程), 此外, 进气不足,亦会至涵道推力不足. (此点用电流表可得知 若高过47A (4S)即表示进气不足). 请检查以上程后再试. 应会改善. 如有问题请与我们联络.

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時用的电是多少C号. 我们的测试数据是用25C /3S 或 4S/取的最大能达的推力数. 若是25C或以上应该可以飞你的F86 (1.3kg). 另外你有没有对电調与涵道的油门较对 (即先打开TX再全油门后接主电,两声音乐后再拉回油门 ...

我现在用的是4s25c2600mah花牌的电池,关于进气的问题,我朋友用的自带的朔料涵道,没有改进气,飞得很好的,我考虑过进气的问题,既然他的朔料涵道都可以,应该就没有问题吧,有朋友说是不是电调进角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下,怎么弄哦???

网友:
电池新的话,请充放几次激活。不然给涵道这种大电流的家伙用的话,电池一开始不给力
另外就是进气一定要充足,还有就是电调的进角设置要正确。

网友:
   涵道装机后会损失五分之一的推力,进气口越大,推力损失越小。金属涵道进气口应该为涵道口面积的一倍。 一般飞机都没这么大的进气口。楼主如果是装机后推力有0.9千克是正常的。

网友:
该不是方向装反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4s25c2600mah花牌的电池,关于进气的问题,我朋友用的自带的朔料涵道,没有改进气,飞得很好的,我考虑过进气的问题,既然他的朔料涵道都可以,应该就没有问题吧,有朋友说是不是电调进角的问题,我也 ...

请依说明去调整至高进角和起动为普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依说明去调整至高进角和起动为普通即可.

哈哈,谢谢楼上的各位给我的指点,再想请问下:怎么调高进角和启动为普通?

网友:
我的这个涵道也只有900克的推力。不知为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的各位给我的指点,再想请问下:怎么调高进角和启动为普通?

用电调设置卡.. 或者参考电调说明来调, 建议你到新手区多潜水学习...

网友:
标题

哈哈,我的搞定。
基本达到1.2kg